PCI-E槽不能用!!!!集成的板子!

楼主(2010-10-10):
PCI-E槽不能用!!!!插上显卡不能用,外接显示正常!供电3.3V也有,怎么回事?
接集成显卡是好的@
原来是烧个贴片电容,在PCI槽边上,仔细检查时才发现一点黑色,不敢确定,因为和正常电容看起来没什么两样!
换上OK了!不知道为什么,难道和北桥的信号断了!?
应该是吧!@

网友:
槽有问题了吧,单桥还是双桥的主板?

网友:
双桥.......
关键不知道怎么去搞,测了下电压都没问题,不过有几个电容2端阻值只有20+

网友:
压压北桥试试

网友:
看下槽有没有坏,清洗下槽子,不行再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确认下槽子有没有弯针的,板上有没有断线的,最后再加焊下北桥试试吧,多半可以解决

网友:
注意  有的板子有跳线的

网友:
我试过有的主板要进bios设置才能用的。你这块板也可以进bios试试(就是调整显卡启动顺序)。我试过要调bios的只板是hp的915,asus代工的。

网友:
先目测插槽有没问题跟着测插槽的供电时钟复位有没正常,最后打数据值看有没不正常的,都正常就只能加焊桥了。

网友:
恩,北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个要是是有张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