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求解

楼主(2010-10-10):
我是小白。请问电压和电阻的关系。
1.电压经过电阻一端时,另一端的电压会变化吗?电阻会减少电压吗?
2.假如5V电压可不可以通过电阻降压变成3V啊?应该怎么做呢?
百思不得其解,知道的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
别笑话我。来个人回答吧!从昨晚就一直想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并不比你黑多少,但我可以告诉你,当电流通过电阻时,是会有所降低的,具体的工式不记得了。

象你的比方是成立的。比如想要把12V的电压降低,可以在线路上串上个功率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
还是有些不明白,原谅我小白!电脑主板上需要测电流吗?电脑主板上测的基本都是电压吧?比如当5v电压经过一个472电阻时,电阻的另一端输出的电压还是5V吗?是不是有换算公式啊?

网友:
修主板一般是不需要测电流的。需要测电流,基本上跟这个设备的功率方面有关系(希望没有说错)。比如一个电源带不动负载的时候,需要一下这个电源输出的功率是否能够满足。

至于这个公式嘛,你去网上查一下,应该能查到的。我学的都已经还给老师了,呵呵

网友:
电压等于电流乘电阻。
这个应该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流=I,电压=U,电阻=R。
欧姆定律:I=U/R
                 R=U/I
                 U=IxR
迷迷糊糊的,呵呵!帮忙举个例子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