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移动硬盘,技术人员来啊,我着急啊,郁闷

楼主(2010-10-10):
各位大哥移动硬盘怎么量产啊,百度搜不到。。。最好发个教程。。谢谢了

网友:
移动硬盘能量产吗?
目前不能,芯邦在搞,据说明年会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啊,就是不知道怎么搞,我看见别人搞过,就是没记住

网友:
量产?

分区格式化就OK了,不知道怎么从你的脑子里想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
移动硬盘即移动硬盘盒,里面装的就是笔记本电脑上用的硬盘。

凡是硬盘都可以进行分区格式化操作的。如果你连什么是分区和格式化的话,建议你去学习初学者的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搞成像U盘那样的CD-ROM启动,以你说的,格式化就可以了,那镜像文件怎么放进去,难道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量产不是分区啊,大哥你明白我的意思不

网友:
方法非常多,只是看你用什么样的了,如果编程你是高手,就自己动手搞一个简单方法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要的是方法,丨不是空白

网友:
移动硬盘不需要量产,,U盘是要量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怎么才能做成DM-ROM启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移动硬盘本身就是USB-HDD  在bios中,是有启动先项的   为什么偏要做成CD-ROM

网友:
第一个分区要激活,并在第一个分区安装WINPE,,,

网友:
移动硬盘暂时还没有软件能测它的主控芯片  只有U盘能量产

网友:
我想用他来装系统啊,,,。。

网友:
那个不能用软件安装么;你硬盘好使就下软件啊

网友:
像装系统一样用GHOST32把WIN-PE。GHO镜像装进你的主分区里。(硬盘不能做量产。这个你要还是不懂找百度大妈。 )

网友:
用UltraISOPortable刻录 iso 文件即可

可以自己百度老师 搞定的  先找个U盘试验吧

网友:
   LZ理解错了 ,量产跟做个移动硬盘引导完全是两码事  ,
你百度一下  我心如水PE  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