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PE-A主板复位电压不跳变

楼主(2010-10-10):
卡显示NO-CPU,换过正常的CPU还是一样,CPU发热。测过CPU,内存,AGP,PCI供电正常,开关针电压2.2V(开得起机子),复位针3.34V正常。32.768两脚有0.3V的压差。14.318晶振一脚1.5V另一脚1.55V。测得PCI有4.7V复位电压。IDE测得4.83V复位电压。按复位键电压不跳变。复位灯只是微亮了一下又灭。不注意可能看不出来。。。。压南北桥。CPU座。IO。时芯都没用。。。跑复位针连接南桥旁的一个822排阻。按复位针一端有跳变,另一端3.34V不变(连接到HCT74门电路。)。换过HCT74门电路没用。求维修思路。。。

网友:
打过USB数据对地和IDE对地。PCI对地,内存AD对地都正常。

网友:
基地高手呢。。。不要说换南桥就行了。。

网友:
有些板复位电压的跳变是好小的,测CPU的复位正常就按不跑码来修吧测各个 LPC总线正常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针有电压就说明主板已经有复位了,从865的主板开始点复位开关针后电压跳变就很小,此板不要纠结在复位电路上。先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