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不显

楼主(2010-10-10):
各位迅友好!请教个问题, IBM T43独显的,待机时北桥旁的L9有1.8V电压,(此L9与MAX1993相连)触发后反而没电压了,以前是进系统老死机,我就加焊了显卡和南桥,现在能触发不显了,代码卡也不跑数,但复位灯有闪一下,用CPU假负载测得没有CPU复位!
高手指点

网友:
看来显卡被你弄坏的成分很多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换一个全新的试试吧

网友:
的确是显卡坏了,导致触发后显卡短路,没有1。8V待机电压了,重新植球就好了,而且不在死机了!

网友:
做维修就是要细心,大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