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50,硬盘,BIOS都没有复位 在线等!!!

楼主(2010-10-10):
R350,硬盘,BIOS都没有复位,  电流上升到0.8-0.9-1.0,慢慢 的升高,内存检测卡SA有了一个3.3V,正常吗?
  在线等 !!!

网友:
  同学么  多帮帮忙拉
那主板以前没动过的  下了图纸也不对   下载了好多图纸  都不行  我就晕菜了 板子上的标号  在图上没有

网友:
换个CMOS电池

网友:
    和CMOS电池有什么关系呢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神仙 你好  楼上的神仙    我没装CMOS电池, 现在我一装上   开机了  非常感谢!!!

网友:
我的本子的故障与你一样,CMOS电池只有0.8V,就是没有复位,我换个电池试试,谢谢了。

网友:
好像是ATI的南桥,需要RTC电压,才能启动的吧

网友:
居然有这样的事情,下次注意一下了!

网友:
   这机子我查了好长时间了   就查不出什么原因  知道这原因  查死也不一定能查出来啊  还多谢前人铺路,非常感谢!~!!

网友:
还是有地方求助xxxxxx冉细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