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61 屏幕问题

楼主(2010-10-10):
T61 14寸标屏的机器。。。原先是高分屏,不换屏线能不能换普分屏的。。手上没屏试。。
求助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绝对不行。。。

网友:
不要乱换阿,会烧的

网友:
一定不可以的,高分与普分屏线定义不一样,不换是不能用的

网友:
肯定不能换,针脚定义不一样的容易烧的

网友(2011-04-01):
可以换,通用的,但是注意不带码片的屏换上去会只亮背光,无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