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开机用半个小时左右死机。

楼主(2010-10-10):
今天接到客户送来的联想F41机器,用半个小时左右死机,没拆机前感觉是 南桥有问题。老客户了没有给他报价,说先拆开看看吧~ 1,拆机发现明显进水,先把板子洗洗干净后,放进烤箱,2个小时过去了,拿出板子,一点反应都没有了,这下子高兴了,问题出现了,开修。
      先测试主板,主供电正常,接着检测MAX8734工作条件,发现VL控制ON3.ON5的电压1.几V不正常。看图纸追踪。    接着跟踪MAINPWON.

到这里 然后我直接把PR19  100K那个电阻直接跨线过去,测试机器OK。

网友:
这个看似很简单,查的时候却很麻烦

网友:
我都只有吹吹显卡,修修短路
像这种情况忘而生畏!

网友:
能不能详细点啊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清楚

网友:
经验,体会了

网友:
1.5V应该不是死机.而是直接关机了吧.

网友:
楼主,按照上面说的意思,是不是就是那个电阻坏了?max8734是io么?我是新手,希望大虾们别见笑!~

网友:
不好意思 啊~! 是半小时后直接掉电了~! 不是死机,呵呵呵~! 打错字了,
  回复10楼的兄弟,MAX不是IO 是产生3V 5V 的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3V 5V供电芯片

网友:
恩恩,学习了,楼主好牛!

网友:
晕    8734A是主板的3V5V供电芯片

网友:
看来这里牛人众多

网友:
修东西 就是要有 图纸 细细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点!~

网友:
估计你的机子要返修了  你100K的电阻 你都跨线啊 你牛  不返修是你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