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现象,不接信号状态正常,接信号无显示,电源指示灯变暗并闪烁。

楼主(2010-10-10):
今天接手一台杂牌液晶,开机不接信号电源指示灯为红色,屏幕显示无信号,接信号,正常显示时,指示灯变为绿色,显示也很正常,但很多时候不正常,屏幕无显示,电源指示灯红色闪烁并且很暗。刚开始以为是高压问题,换高压板后现象依旧。把显示器放一会再开,或开很多次有时又能正常显示。
出现问题时测量情况为:主供电12伏输出正常,驱动板5伏,3。3伏正常,指示灯不接信号有2伏供电,接信号变为0到0。3伏跳变,ON/OFF无电压,正常显示时有5伏。初步怀疑是驱动板是问题,驱动板为乐华   LH09030180 - M190A1,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检测一下信号线有无短路的  就是三基色还有 行场

网友:
谢谢,明天换根线试下。

网友:
程序或电源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
我也遇到华硕21寸的有这种情况,没得弄,还在保,呵呵

网友:
修到过这种故障。我的步骤是:
1、不连主机时看ON/OFF开关是否能正常开关机------不能就换按键;能就-------
2、检查驱动板上与R、G、B、H、V五个信号有关的元件(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总能找到问题的。
另外,4#的意见也是重要的。

网友:
程序的问题。刷程序

网友:
信号线已换,按键全部换了,故障依旧,出现问题时,驱动板上3.3伏供电正常,芯片为RTD2120L,41脚3.3伏供电正常。没有方向了。

网友:
别的不说写程序。

网友:
这种是程序有问题的!!!我之前有修过这和问题

网友:
行场信号
MCU程序

网友:
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不会写,换了一块乐华通用控制板,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