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N73-AM开机没有时钟

楼主(2010-10-10):
华硕 P5N73-AM没时钟。单桥应该时钟IC在桥里。量是所有的MOS管都有电压供电应该正常的。这个怎么修。上CPU假负载没有主供电这板。很难测量

网友:
有高手给点意见吗。没思路啊

网友:
供电都正常 就加焊桥吧

网友:
我压了很久北桥都没反应我怕不是桥的问题。有没有修过这个问题板的高手

网友:
有时压不出来的,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CPU供电电路 不行 加焊桥吧。
求修理后续。。。楼主是放弃了 还是找到故障了

网友:
现在回到家里了。明天出店继续。如果找到问题会和大家分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多用手压是没效果的,加焊了才收到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的板要上U才有时钟。单桥的板上U供电正常不跑码先刷BIOS,刷了不行加焊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板须得上真CPU才可以,不然只上假负载是不会输出Vcore电压的,而时钟电路的开启电压又是由Vcore来产生的,所以你当然是测不到时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