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800 VM S 上电不跑码 点不亮

楼主(2010-10-10):
华硕P5P800 VM S 主板775cpu,上DDR内存,点复位有动作,cpu工作有温度,先测供电,发现内存无2.5V供电,G极和S极都为0.5V明显不对,拆下APM25XX mos管再测G极有5V控制电压证明驱动IC没坏,查了下APM25XX mos管PDF发现为N沟道的mos,直接用06N03LA换上 开机跑码修复。

网友:
比较庆幸了

网友:
很不错啊 就是简单了点

网友:
我有这样的板现在都是开机不跑码的,电压正常啊。唉。。。。

网友:
加电不跑码可能是这款主板的特点吧,其他牌子的主板加电不跑码就是另外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