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BGA 芯片,做完是好的,就是清洗一下就坏了求助

楼主(2010-10-10):
我加焊的桥啊,显卡芯片啊 做过是好的,就是清洗一下就坏了。我用的是天那水 怎么这个样子啊, 大家说弄什么洗剂好啊, 求助---
芯片
显卡

网友:
说明还是没焊好.建议重植珠吧.

网友:
不可能的是。肯定没焊好

网友:
有可能是清洗时弄短路了

网友:
廉价
的帖子
怎么会洗短路呢,除非是焊膏里面有锡珠洗的时候搞进去了。要不然是不可能洗短路的,还有就是没焊好拿板时没拿好板变形又空焊了。

网友:
可以用风枪吹一下,吹干里面的水分看看

网友:
可能是没干 就通电试了

网友:
我也不清楚,是不是天哪水 太便宜了。我洗过挥发的很慢,也很黏

网友:
可能没有烘干就加电了,重新蜘蛛

网友:
现在的天那水都是掺了不知名液体的,没掺的价格高,俺用的是5元,250ML的,纯得很。好用。

网友:
据说天哪水是绝缘的

网友:
清洗是不会使电路坏掉的,,原因还是你没有做好BGA,在清洗时又开焊了

网友:
可能是焊接的温度不够,锡球没有完全融化,洗一下就明显的脱焊了。

网友(2010-11-12):
有可能是没有等温度下来就洗了把芯片洗衣爆了,

网友:
用稀料挥发很快

网友:
还没洗过,进来学习下,哪天也买一瓶,天那水,在哪有卖啊

网友:
没做成功的桥取下就知道为什么了,那些虚焊的焊球加焊后还是融化不良的状态,也许是焊膏的原因,也许氧化太厉害了,也许温度不够融化事件过短哦

网友:
没干就通电了吧

网友:
洗液是不是有水分进去了?或者吸潮了?

网友:
这玩意还得多练才行!呵呵呵!我也练得不够!

网友:
做的BGA 芯片,做完是好的,就是清洗一下就坏?
要看看清洗剂的成分,其不能含水太多至少99.9纯度的清洗剂,可选用异丙醇或无卤清洗剂,甲醇等,由于水具有导电性,怀疑你清洗剂问题!
其次,在清洗的时候确认主板已经冷却到室温。
解决方案:1.换清洗剂2.清洗后晾干---也可用风枪调大风微热吹几分钟。
                  3.清洗后清洗液完全挥发后通电。
                  4.冷却!!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没焊好。没有洗一下就坏掉的道理啊。

网友(2010-12-18):
还没洗过,进来学习下,哪天也买一瓶,天那水

网友:
可能是没焊好,造成空焊,不然不会洗好之后变坏了。

网友:
重新吹一下芯片看看,洗板后等干了再上电.

网友:
个人觉得是没做好,清洗不应该搞短路的,最多是清洗完还是湿的就上电,导致短路

网友:
看了楼主的问题和大家的回复,感觉首先楼主没说清楚问题。请问你是把桥洗的不能用了还是掉珠子了。这是两个问题。你只说是坏了。如何坏了啊。。。

网友:
没有烘干吧。

网友:
刚焊好,没等凉透就用天拿水洗,芯片爆了。

网友:
批评下楼主的态度。我都回来看贴了,都没回答我们的问题

网友:
BGA啊植球最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