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充电电流2.18A!!

楼主(2010-10-10):
虽然没有机会测量过同型号正常机的电流,但关机情况下充电,电流不应该这么高,这个机子很奇怪:用原装的电源配适器无法充电和开机,插上我的APS3005S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2A,但待机时充电指示灯不亮,(按PW开关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当摇动几下电源插头,充电指示灯才会亮起来,并且电流达到2.18A,这个时候按开机,电流达到3.75A,4A都有,会不会是什么地方短路了?

网友:
你不测下他那适配器是不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适配器是好的,也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不插电池试下能不能开机,看下那电池能不能冲进电,有可能电池坏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电池还能开机

网友:
应该不是有短路,T4的机子开机+充电还是有4A左右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