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没直流电。

楼主(2010-10-10):
我这有个前几天换下来的电源板。现在也忘了是什么牌子的。记得因当时客户崔得很急所以就另外找了块板子给换上,换好显示器正常开机后让他把显示器拿走了,这两天没事做就想着拿这板子出来看看。问题是。这板子上有个4脚的5L0365R爆成两半。最大的那个电容没有电压。
只有220V交流进口处能量到230V交流电。另外都量不到。但仔细一量才发现220V进口处的方型保险丝不通。只因没有同样保险换所以就换了个15A250V玻璃管保险。5L0365R也换了。这下一通电,大电容上的电压正常了。可问题还是量不到12V5V和3.3V直流电。板子如下图上面椭圆里面是4脚5L0365R。已经换过好的。下面方形是我换的玻璃管保险丝。还有个D2SB桥堆也换了个,现在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了,请教老师傅说下,谢谢!!
还有就是,我用黑表笔接地。红表笔随便点那里,都有65-85V不等的交流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没输出,测量下mos管d圾电压正常吗。pwm芯片对mos管d圾有电压吗

网友:
搞了半天  原来你只是在保险和整流桥上徘徊....   pwm芯片没注意过?

网友:
5l0365r3脚有电压没,仔细检查2级管和电阻看有坏的没

网友:
仔细把5L0365R外围的二极管和电阻看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开关管跟保险坏了PWM芯片也应该好不到那去,查一下PWM芯片的工作条件如果正常就把PWM芯片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