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5开机无显,外接正常.是显卡问题还是屏问题?

楼主(2010-10-10):
      惠普CQ45开机无显示,外接正常到底是显卡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啊   开机漆黑的用光照着也看不到字,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两位的诊断卡显示6C ,外接显示6C,不外接黑屏也是显示6C。是不是这就表示显卡正常啊?外接是正常的

       屏的型号是LP141WX3 ,上次遇到过惠普DV3000 也是这个型号的屏  有闪屏 抖屏的通病

       补充一下  情况是黑屏 不是暗屏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显卡问题,拿风枪吹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进系统都能听到声音,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检查排线和接口部位也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多数啊

网友:
哎!都几百年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 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90%是显卡问题,修了很多

网友:
呵呵!多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但原因不是显卡!而是屏线,我昨天上诊断卡外接跑6C,不外接也跑6C  我就开始怀疑屏线了 ,取下来一量 发现屏线有开路 换上故障就解决了

网友:
显卡 问题  显寸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