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洲一体机主板Q810 MB CPU无供电 无复位

楼主(2010-10-10):
  满板1000UF的电容全帽顶了换了后可以触发开机,测试卡————四条直线,CPU供电IC是ISL6218,量上管控制级无电压,电源正常,量北桥边的RT9202第2  第 4 脚无电压,内存无供电直接换了RT9202,还是没有电压出来,把主供电IC  6218也换了这下RT9202第2 脚4.7V 第 4 脚也有电压了多少不记的了,但是CPU供电上管控制级还是0V,ISL6218的EN脚也有高电平,这种板和普通的板不一样CPU是本本的U没有显卡槽,头有点大了

网友:
难到这和IO有关?

网友:
不知道这块板是怎么坏的啊,测下其它地方的各供电,U供电有时是在其它各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的,也可以换个U试试,
         神州的板就是好电容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而且一爆都是一大堆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板子了呢  和你的一样  也是爆了一堆的电容 我也换完了 还是不走码啊

网友:
还是按时序来吧先把内存供电 修出来。RT9202的1脚供电多少对着PDF查吧。

网友:
先修CPU以外的供电吧 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总感觉是座虚焊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了就好了 这个板子我修很多了都是换电容和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全换了,还是涛声依旧,看来神州深不可侧啊,

网友:
都查个偏了还不行,就又换了个SIL6218结果奇迹出现了,现在这块板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我也搞不明白前面换的那个6218和这个是同时买来的全新的,看来新的也是有问题的。试了下机可以正常进系统了,但是时钟IC的前半部分很烫,看来用不长久可能有地方有微短路,IC上标的是
CY2841 ZXC
PHI0601 D  04
CYP 608723
三排字没有见过这个IC好象网上也找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修内存供电,查一下9202的工作条件,1   5   7脚的电压有没有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存供电已经正常了其他地方电压都正常,就是时钟IC发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时钟IC温度本来就是比较高的。只要主板上的时钟正常,时钟IC就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机子拷了半天正常使用没有问题,150元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