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修到过HPV3000 6150那种工厂返回来的板?

楼主(2010-10-10):
最近老遇到那种V3000的机子
拆开一看 都是那种在HP换过主板 用过一段时间就坏了的
好多都是6150的北桥   一般直接加焊当然不会好   重新植球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就连换了北桥也不好  而且不是一片两片   连续七八片都一样 应该排除BGA焊接的问题了
是不是那种板被工厂改过?  还是那种板子有其他内伤?

网友:
工厂换过的,应当是新版的吧,,这种版的故障通病没有了,,你现在还是按通病来修应当是不行了

网友:
CPU有没有更换了试过?

网友:
6150 返厂换的也是老版

网友:
返修的板好多都是外包的,人家用的芯片也不是很好有时换到的也是二手的桥。

网友(点评):
售后也是给代工厂做的。我就 是外包的,但是料件都是代工厂提供的。

网友(点评):
售后也是给代工厂做的。我就 是外包的,但是料件都是代工厂提供的。 你说的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网友:
对 那板子上确实是老版的显卡

网友:
6150应该买不到新桥

网友:
好像有2010的芯片,应该不错,不过好像不是什么改良。不过芯片肯定是好的,用得久。
虽然不是改良,但是就如一个主板一样,寿命相应延长

网友:
这个机子在工厂的时时候修得太多了。
楼主应该就是二楼说的那样“工厂换过的,应当是新版的吧,,这种版的故障通病没有了,,你现在还是按通病来修应当是不行了”

网友:
HP回来的板子肯定是旧板子。而且也是一样容易返修

网友:
好像也接到过 哦

网友(2010-11-10):
请问 一般像6150  老板 故障反复  加焊就好 怎样解决 最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