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供电54伏,二次电源升到175伏,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2010-10-10):
接手一个显示器,拿来时行管烧了,电路板行偏转接头烧焦变型,换行管后,开机几秒后就有焦味,无显示。经测量发现主供电为稳定54伏,二次电源升压管是好的。经二次电源后变为175伏,感觉有点高了,不知正常情况应该是多少,引起电压升高的原因可能是什么?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楼主,此二次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什么型号的,电压一般在110-13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看什么机型、什么电路。
不过从大部分纯平机器看,偏高了。

网友:
不超过120v

网友:
你是在什么刷新率下测得的,建议先把刷新率调到800X600  60HZ 再测,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显示模式了

网友:
与模式有关,烧行管的故障,有好多原因,楼主细查吧、

网友:
二次电压高了,+170V,从未见过,行管耐压要达到1800V,谁有此行管。

网友:
跟机型,分辨率有关。最高不超过145V.

网友:
是有点高,测量二次电压控制角电压是否偏高。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可能显示器坏时调的分辨率刷新率比较高比如85HZ就有可能的,行管烧原因很多的,有行激励不足,行包坏,偏转线路短路,S校正电容漏电,当逆程电容开路或者容量下降时也会烧毁输出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