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P 开机后电流2安多温度过高求助!

楼主(2010-10-10):
原本是显卡花屏有植好珠的显卡所以就直接换了,桥芯片下是灌胶的在做显卡的时候南桥上没贴锡箔纸,锡珠爆出来了有将南桥重做了一边有掉点的查过是空脚。开机显示正常运行几分钟后掉电,散热片非常热,接可调电源电流2A多。换1.86的U还是一样 换过南桥 显卡 CPU电源管理。  向基地求助思路        补充一下是没有接电池2A多

网友:
应该哪有短路吧,正常的话应该是1A左右的吧,如果没接电池的话。

网友:
仔细看一下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没有掉件!

网友:
仔细查一下是哪一路供电电流比较大

网友:
好像CPU温度很热  技术小组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