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2216W

楼主(2010-10-10):
一闪即灭,但是指示灯还是绿色的。手上刚好有原装驱动板   电源板    一套换下来还是一样的     亮三秒钟就灭了     看着像是保护了   可是怎么换了电源板还是不行?   四个灯管   一个一个的试结果还是一样的    只显示器XP画面两秒钟就灭了!如果是灯管有问题只插一个灯管的时候显示效果弱很多,但是结果还是一样   灯管不是单独分开的嘛?难道是屏坏了嘛?

网友:
灯管有老化或者空焊的你一个个的测是测不也来的,还是拆开看一下吧。

网友:
看来是屏灯管有老化了,,

网友:
用灯管替换法。用一个好的带架灯管依次替换原机灯管 可以试出是那一个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办法好!谢谢!

网友:
灯管老化引起的,不过能可以改通用板就可以正常使用,22寸的这型号我碰到过几只,都是改通用板解决的,好像改了之后电流点大,换灯管实在是不太方便

网友:
灯管问题吧,换灯管吧

网友:
   不一定是灯管问题      要替换了看看才行的   老哥啊

网友:
把  按键 板 拔  了 看 看    还不行 去 保护

网友:
怎么去保护?

网友:
他这是双36位的屏线,改通用板都不好改,而且成本比较大

网友:
老实换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