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怪病一例,求解!

楼主(2010-10-10):
手头有一台旭日125笔记本电脑,1.73迅驰CPU,915/910主板,带无线网卡,拆开外壳进行除尘,只拆了上键盘和上盖,装配回去之后发现卡,鼠标卡,声音卡,无线不能连接(除尘之前正常),能找到网卡,拆下网卡后一切正常,怀疑是网卡问题,另外换一个网卡,不卡了,但是还是搜索不了无线网络(天线检查正常),之前的网卡上到其他机器上使用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把网卡的金手指及网卡插槽用酒精清洗一下看看

网友:
问题找到了,原来安装驱动后要再按FN+F4(旭日125的快捷键)开启无线网卡才能用!

网友:
开关没有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