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03代码

楼主(2010-10-10):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磐正主板,754针脚,单桥,,代码从45-C1-C3-03就不跑了,。我先剧了个BIOS,。还是原故障,。换了个I/O,还是原故障。。后加焊了一下桥。。故障依旧。。
   只要的各路电压都是正常的,。希望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
你看是不是内存没过呀,内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开机是不是从C0-D1-D3-D5-03停住了?有可能是内存问题.还有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内存没有问题的,,BIOS也刷过了,。不管用

网友:
兄弟,我在网上查了下,03的含义是“清除8042键盘控制器,发出TEST-KBRD命令(AAH)。查键盘内部电路及软件。通

电延迟已完成ROM BIOS 检查部件正在进行或失灵。查主板BIOS芯片是否已插好或

周边电路发霉。”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究竟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2012-12-18):
我也遇上了  。

网友:
ASUS P5PL-2E

网友(2013-02-28):
没遇到过,学习一下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有没有换过内存插槽。

网友:
换到现在,这么折腾都可以直接换个新主板了

网友A(2017-04-08):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没?

这么久的帖子啦,应该是解决啦,你可以小窗口私聊一下楼主,问一下楼主有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