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本本电流问题

楼主(2010-10-10):
又要请教大家了

修本本常会看可调电源的电流那是根据什么来的
  不同的电压的本本跑的电流不一样怎么知道是到哪一步来了

在问一个很废的问题  本本的电流  是适配器中的电压经过本本上的元器件 而产生的吗?

有时候的电流由5V  甚至更高 求解

网友:
这个是要靠经验的积累的~~~~~

网友:
看到你的帖子,想到自己当初学维修的时候和你问的问题基本一样。那我就回答你这几个问题吧。第一,修本本看可调电源的电流是根据笔记本电脑的软启动过程来的,什么是软启动过程呢,就是你开机以后CPU要先工作,然后是CPU工作正常了,CPU开始加载内存,初始化显卡,如果这个过程都正常那本本的屏幕就亮了。这就是本本软启动过程。
第二,不同的笔记本的电压是不一样,像IBM的适配器供电是16V,DELL的是19V,但是用可调电源测电流基本都是一样的。因为笔记本的软启动过程是不变的。如果你发现不同品牌的本本用可调电源测的时候电流不一样,那有可能是这样的,你在用可调电源测的时候要把笔记本的电池,光驱,硬盘,等等一些外设都拆了,这些外设会消耗电流,拆了以后所有机器的电流基本都一样了。但是有些小机器上网本的CPU是主板集成的那样电流不一样,其他的都差不多。
一般情况开机以后数字可调电源的电流到0.3—0.5A电流不动了,是CPU没工作,电流到0.6—0.8A不动了是内存没工作。到1—1.5A机器屏幕没显示是显卡的问题。但是不能只看电流显示的数字,还要看电流的跳变,一般情况跳变一次是CPU通过检测了,跳变2次是内存通过检测了,跳变3到4次是显卡通过检测了,机器要亮了。如果你的机器一开机可调电源的电流就1A多,不
要说是显卡的问题,CPU都没工作。第三,第四个问题你问的就有问题,我就不说了。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谢谢 兄弟

网友(2012-05-09):
谢谢,对新手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