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N 电流0。45A掉电

楼主(2010-10-10):
芯片组:945PM+GBM
故障现象:不上显卡0。27A掉电。上显卡0。45A掉电,各组供电都有,CPU电压0。95V。
cpu
芯片
显卡
掉电

网友:
掉电一般是有电压没出来。还有PG信号没有正常发出。保护了。

网友:
看看时钟工作了吗?没有查下PG吧。CPU供电IC。管重点。

网友:
CPU电压也出来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跟你的一样,希高人指点

网友:
我也一个和你一样哦

网友:
PLT RST#复位信号是高电平,H-CPU RST没有测试点。直接连NB和CPU座,

网友:
打波看看工作到哪一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