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627dhG-a的代换问题

楼主(2010-10-10):
昨天收了片ASUS P5G-MX  南桥挂,测试南桥短路,换之,有待机3.3V了,不能上电,发现I/O有进无出,换之,OK原板是83627DHG-A,没有找到一样的,找了个83627EHF-A,换上OK ,装系统完全正常,在论坛上看说不能代换,差点都不想修了

网友:
看情况而言 有的板确实DHG和EHE是不能代换的 不过恭喜你

网友:
-A。嗯应该可以。保险起见多试下。

网友:
也在纠结。是不是IO必须数字字母相同 才能换。。
估计有些是通用的

求专业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