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ATX电源的辅助电源的测试点有什么?谢谢

楼主(2010-10-10):
待机电压没有  7500B也没12V

网友:
辅助电源就那么几个东西:功率管,小三极管,稳压二极管,功率管S极的电阻。一个个测阻值就得了

网友:
修辅助电源要地毯似的检查元件。

网友:
说明辅助电源根本就没有工作,,,查这个电源的电源IC及其工作条件,,

网友:
大电容300V是否正常?开关管控制极是否有跳变的电压(-0.1V-3V)。

网友:
这个要顺220V输入这一回路查找,先修好辅助电源,再修理主电源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好查,仔细点,没几个零件

网友:
脱机看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300V是否正常?如正常,再测下+5SB看有没,如有就是20V整流二极管开路了。如是4007,用5819换。
没+5SB,就是辅助电源那几个东西了,可地毯似检查。

网友:
修+5v sb的真不会搞。我修电源就会换管子,ic。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