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疑难杂症

楼主(2010-10-10):
今天碰到一块双敏up945gcm主板,各供电正常,上CPU能跳,插内存CPU电压复位都没有,IC换过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可能北桥挂了。。。。。

网友:
打下内存的AD值 看看有短路没, 估计桥挂了

网友:
查下内存哪些条件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内存电压不对  内存电压先于CPU电压的

网友:
cpu和北桥通信,内存和北桥通信,是不是北桥挂了。 打下内存数据线阻值看看,估计是桥over了!

网友:
  看看内存插槽有没异常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  如有结果期待你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