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按键杂改

楼主(2010-10-10):
那个小第刚学不久问下个为大哥改按键杂改啊?   谢了   。。。别见笑啊。。。。。。。

网友:
把问题说清楚。什么是改按键?换了驱动板用原来的键?

网友:
按引脚定义改啊~~~一般为auto + - menu  退出  指示灯红  指示灯黄

根据引脚定义来飞线~~~~

网友:
只要能可以就行

网友:
无论怎么改,都要服从通用板的按键排列规律,,所以你要研究通用板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