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0主板插显卡45C1循环跑

楼主(2010-10-10):
这块主板在不插显卡的情况下跑马顺利到7F 并带有滴一声了,可是插上显卡跑C145循环跑码,这样抓不显卡?该怎么样修?请教师傅们啦

网友:
一般桥虚焊了,NF的板做下BGA就OK了

网友:
刷下BIOS不行做个NF基本就好了

网友:
压桥试试!

网友:
清理显卡引脚和插槽 查显卡供电。
不能解决  感觉楼上的方法很有代表性

这种是不是通病啊。。
求后续。。。。

网友:
基本上用单桥的板出来此故障也不需要刷bios,直接加焊桥,成功率99%

网友:
提醒:一定先换CPU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档机  一般都是显卡或者北桥

网友:
AMD940针主板这种问题大多都是桥片问题  加焊基本都能OK

网友:
主板这种问题大多都是桥片问题  加焊基本都能OK 只要是AMD NV桥的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先压桥试试    桥可能性大

网友:
就是桥的事,和我的一模一样。

网友:
不正常时,先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正常在刷个BIOS。加焊桥。

网友:
先换个显卡。不好的话,绝对是单桥。做桥吧,不好找我事!!!!!

网友:
不用多说焊桥,这种问题太多了。

网友:
还没有时间弄 有时间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