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联想G430不上电

楼主(2010-10-10):
板号:LA-4211P
故障现象:无待机电流
维修过程:
1)拆机发现PQ38已烧糊,先拆下清理。
2)打开图纸,查得是4435B的P管,更换一个4407,待机0。04A,不正常。
3)测PQ38的G极是19V,顺线路查找,发现PQ7,PQ11的G极只有0。67V,PQ8,PQ9都不能导通,B+只有7V左右。

4)控制PQ7,PQ11的有三个信号,PACIN ACON ACOFF,测ACOFF为低电平正常,PACIN ACON都是低电平不正常。

5)跑线路到PU8 LM393,正向输入端3PIN是3。7V,负向输入端2PIN是3V,输出端1PIN正常是高电平,实测是0。6V不正常,拆下相连的PD5这个稳压二极管后,1PIN恢复3。3V高电平,PQ7,PQ11导通,B+正常输出,上电正常显示。、

网友:
这样应该上个电路图来分析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