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LD2-VM SE 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没复位

楼主(2010-10-10):
今天接 了一块华硕的P5LD2-VM SE  775针的主板,量了一下供电都正常,时钟也正常,复位针脚也有3.3V,就是没有复位,于是把I/O换了,还是没有,就是就用BGA做了一下南桥,还是没有出来,没办法,直接找了个一模一样的桥换上,心中就在祈祷,祈祷,祈祷“跑马啊。。。跑马啊。。”结果插上诊断卡,还是没有复位,我彻底被它打败了,所以在这里求助各位。希望各位给点思路,让我解决掉它

网友:
1 查一下NB到SB的线路 2 IO有条线贯通NB SB 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么快就干桥?
你等下修好的费用都被桥吃掉了,如下两点建议:
1,查看cpu,是否兼容
2,此板记得好像是adp3181的电源管理芯片。查看adp3181 11脚的EN信号时候有2.0v的供电
3,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这几步都没有做就开始加焊桥,你太激进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adp3181?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南桥有没有收到VRMPG与ATXPG,南桥收到这两个PG之后才会发出复位

网友:
CPU我换了几个了都是一个样,请问一下怎么量VRMPG与ATXPG信号的,这两个信号我没听说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怎么量VRMPG与ATXPG的????谢谢相告

网友:
楼主跟我一样,基础的东西得补习一下。哈哈
VRMPG应该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往南桥的PG信号,你在主板上的找一下这芯片的型号,然后你再找一下这芯片的PDF,查一下VRMPG脚位是哪个脚,然后开机瞬间用万用表测这个脚有没有跳变。
ATXPG是电源第8脚发出的PG信号,测试方法相同,也是开机瞬间用万用表测这个第8脚有没有跳变。
我自已也是菜菜鸟,跟贴的高手看了有错帮我纠正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怎么量VRMPG与ATXPG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VRMPG从电源IC上面的PG脚上跑,一般CPU PG有了这个PG也就正常了
ATXPG从电源接口的灰色线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哥,能不能说清楚一点,你所说的电源IC是CPU的主电源管理芯片吗???还有ATXPG从电源接口的灰色线要跑到哪里去啊?????,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IC是CPU的主电源管理芯片
ATXPG从电源接口的灰色线要跑到哪里去啊?
不同的板设计电路不一样,一般是进IO  门芯片  专用IC  经过元件转换进南桥

网友:
今天我修了一块是华硕p5p2l的主板 上双核CPU就没有复位 单核U就正常 供电都正常 加焊了两遍座子才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多谢了

网友:
P5的板子座子空焊的比较多,

网友:
你换一个3181看看吧,要不是好用的话就量一下3181边上的小件吧

网友:
有些主板虚焊也会导致,复位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