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简单修复记

楼主(2010-10-10):
我又来 笔记本板块逛荡了

自从上次修复了一台 笔记本后.对于我一天都没学过笔记本维修的人来说 意义重大 信心也增加了不少
今天又来了一台 DELL D600的笔记本 故障现象为 开机后几秒断电 屏幕无显示...

由于可以触发 所以我先缩小故障范围,把外设部分 光驱  硬盘 内存(换了根自己的确定是好的内存) WIFI网卡 全部拿掉 再次开机,,机器正常点亮于是一点点 添加 刚拆掉的配件  最后 锁定问题 WIFI网卡,只要WIFI网卡插上去 机器就无法点亮  把其他配件全部接好 不插WIFI网卡 开机进系统后 进行了测试 机器一切都很稳定无问题.

拿来一张正常使用的WIFI网卡 插到机器上 虽然可以进入系统但设备无法识别 又发现其机器上的有线网卡 可以正常识别安装驱动 但设备管理器里无法启动 错误代码10 设备上有个叹号. 致电给客户 问了她一下 她说网卡1年前坏掉了 她就一直在用USB有线网卡 上网使用 又问了下客户是否使用WIFI网络时 客户回答不使用...挂断.

正常来说 给机器弄亮了 就行了呗 客户也不使用WIFI网卡 可以收银子了....不过 有了上次修本的经验 现在胆子也大了起来 想深入的研究下 于是开搞 先不急动手 问题已经锁定了,抽根烟先整理下思绪. 仔细的分析下

  咳 还是老样子 按着台式机的思路考虑 本子 网卡 不能正常使用 WIFI网卡也无法使用,而控制 网卡和PCI的 是SB 机器USB设备可以正常使用 SB部分功能损坏的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考虑到很早前就有线网卡无法使用了 而这些东西都是挂在PCI总线上面 所以我比较怀疑可能是 网卡损坏影响到PCI总线..所以WIFI网卡无法使用,,,,考虑了挺久 下定决心 开拆

拆开后 先打值PCI接口 发现很多针值很不正常..想到可能是 某处有断线 开焊等问题 导致接口不正常 PCI总线设备不能正常使用 于是开始认真的排查 最后发现一处 好像有点不一样  电容看起来很别扭
手起镊落 电容应声而飞(此招镊子功 受饼哥真传)  再用洗板水使劲的刷洗电容周围 灰尘去掉后 露出真面目 多处烧断线 已经烧出来坑了  ,,判定为此处长期受到腐蚀 导致烧毁...问题找到就开始修复啦
HOHOHOHO

  大的超亮台灯 放大镜 洗板水 牙刷 镊子 表笔针尖 一起上 --光是看线路怎么走的 看了最少将近1小时,因为烧的一塌糊涂 根本看不清楚 就得一点点的一遍又一遍的看啊看啊 最后是确定了 线路走向,开补...

↑↑↑由于怕忘了 而且此处线很密集 笔记本的线又比台机的细 所以画了个草图备忘

↑↑↑补线成功

↑↑↑ 结合草图 的线路,,,红圈内电容为后替换的电容

补线完成后 先裸机的 装了WIFI网卡 开机测试 OK 正常点亮 然后进系统 发现新硬件 哈哈HAPPY啊 装好外壳 (居然螺丝不多不少 哈哈难得.)开机测试 上图咯嘿嘿

↑↑↑看这里看这里 哈哈 都出来了

至此 此本修复 ...

小总结下:

  看来 台机和笔记本的共同点还真不是一点半点的 打好台机的基础 对于学本本维修还真是很重要的,
正所谓欲速则不达 看来没错 台机的基础没扎实就急着学本本 到头来可能 每样都不咋地,,, 嗯 又蒙着修好了台本本  对学本本的信心我又大大的增加了 ,看来是快到时候了 12月 对吧饼哥 你知道的 哈哈哈哈

                                                                  -----郭子
                                                                            2010/10/10

网友:
革命路还很长。郭子仍需努力~~

网友:
我就喜欢看郭子的结尾,我一直在想你和饼哥到底有什么秘密.呵呵.因你每次发贴后面都会来句,你懂的.你知道的...郭子思路不错.佩服

网友(点评):
他要灌我酒。我不喝酒的

网友(点评):
哈哈哈 是有不少小秘密 嘿嘿 啥时候你到基地来 给你讲讲哈哈

网友:
楼主有究根问底的精神,还有台机的扎实的维修功底,本本那就是盘中餐了!

网友:
呵呵,小密秘被拆穿了,在没什么了。真想去基地的实地看看,
肯定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点评):
NONONO 没有揭穿 饼哥低调 所以才说灌酒地 哈哈哈

网友:
最后这张图我看了半天才看出来原来那是指甲,我的个神啊
真够长的,

网友:
饼哥的镊子功果然厉害。不过最后那张图的指甲确实吓人啊。

网友:
楼主用的不是镊子吧, 直接用指甲搞掉电容的。

网友(点评):
确认。他经常这么搞。连镊子钱都省了

网友:
飞成这样的故障也能检测出来 进步真是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本本就得留指甲,好扣壳子。不过也不要太长,容易断

网友:
遍地是偶像啊...

网友:
郭哥写的不错啊。思路还是比较清楚的。很喜欢。正如你说的。想学修本,必需打个台式的基本。哎。恶补中啊。

网友:
楼主 好佩服你的指甲啊  块超过西太后了 吧  哈哈

网友:
请问月饼老师的镊子功怎么用啊,可以教教小弟吗

网友:
估计如果听一下NOBADY的话,应该早就搞定了.

网友:
  只要他指甲的10分之1就够用了  留那么长干什么啊?

网友:
我修到的D600一直都是坏IO的  好像没怎么遇到其他问题

网友(2010-11-22):
郭子兄在基地学了多久??????看见你学的这么好。真羡慕你。。

网友(2014-04-01):
    新人伤不起

网友:
学习了,楼主精神可赞

网友:
追本溯源 楼主好精神 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啊这样都能搞定

网友:
楼主这么强大。。大家都知道么??哈哈。。

网友:
楼主这么强大。。大家都知道么?哈哈。。指甲该修修了。。太长。。丑。。

网友:
漂亮的修复结果

网友:
一起努力吧。加油。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嘿嘿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挺佩服的 但是那个指甲、、、

网友:
还带隐藏网卡故障。楼主够细致

网友:
理解的够通透了。。。。。。。。。。。。。不错好技术

网友:
D600 dell的经典机器了

网友:
楼主咋判断出来的呀

网友:
手指甲好长

网友:
思路清晰,逻辑紧密 ,

网友B:
好长的指甲

网友(2014-05-01):
指甲可以剪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