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G极量不到电压, 5V 12V输出却正常

楼主(2010-10-10):
问一下大家,正常电源板开关管G极电压能量出来吗?一般多少伏?

网友:
用AC档测量.

网友:
那个好像是3.3V高电平吧,,你没测到吗?

网友:
电源板开关管G极是一个驱动方波一般都测不到电压的,用示波器能测到波形。

网友:
楼主:好像是极低的电压。

网友:
看用什么电源管理IC,有的IC能测出。有的测不出

网友:
G极一般都可量到一定电压的 , 电压完全为0的好象没见过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负压的都有,要看什么电路。

网友:
回复 [url=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id=2161377&ptid=279

    谢谢凌寒,不过有点不太明白,如果显示器测不到的话,那台式机和笔记本为什么可以测到?

网友:
谢谢大家的跟贴,估计如6楼所说的,有的能测到有的测不到!

网友:
肯定能测到,测不到是你的设备不行。或者你不会测。

网友:
数字表太慢,看不到, 指针的应该能看到针在摆,稳妥的办法还是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