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270 广达ZR1独显 开机无显and闪屏维修

楼主(2010-10-11):
今天接了一商家送修的宏基3270 广达ZR1,接手故障为开机无显,客户说已经换过显卡了。故障依旧。
接机看电流应该是过显卡亮机了。看内外显均无显示。开始动手,查显卡的复位和时钟以及供电,都正常。
查pci-e总线信号,发现下图中有1的位置缺个器件C578,此器件为0.1uf的电容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O6U[DG0C2W_44{HIL)5_Y.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NH_(4BR{SM}H0A5})BY}4]Y.jpg
补上器件,试机,亮了。暗喜,此机捡了个便宜。不过今天运气并不那么好。故障又来了。出现上下两个画面,并且不停的闪屏。
马上接外显测试,显示正常。莫非是屏或者码片有问题?
换屏,故障依旧。
测屏线,无异常(直接测的屏线两端)。
测主板屏线接口信号线对地阻值均正常。
傻了,莫非显卡有问题?不甘心,准备再插上屏线,开机测屏上的信号,插主板上屏线时,发现新大陆了。主板屏线接口第二针给谁插弯了,没能接触上,导致屏上差一时钟信号。将其修复,试机,OK了。
以前没注意差一个时钟信号的时候是何种现象,今天见识了。

网友:
还是细心给你带来了成果

网友:
差一时钟信会这样的故障,记住了

网友:
我之前修一台3270,就是连换了三个显卡都不行,看电流应该是显示了.但当时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学习。。。想问下楼主你用什么测试出显卡的时钟和复位。。

网友:
这个显卡的复位是南桥发出的PLTRST#经过一个电阻R114得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测试的
显卡的时钟信号是在时钟芯片发出来的,经过RN34得到的,这个电阻也是测试点

网友:
针弯了都能插进去,太牛了,不过缺时钟信号会闪屏这个记住了~

网友:
缺时钟信号会引起到屏的差分信号不同步所以屏幕会跳

网友:
缺时钟当然会引起跳屏呀,

网友(2010-11-13):
这种故障在工厂的人应该都修过,而且几次蛮多的因为那些测试的小姑娘有时候只顾聊天了或者太大意了,不过时钟芯片也会造成这种现象的外面估计很难修到这样情况吧,还有时钟边的电阻坏也会出现次情况,

网友:
LZ 图挂了  补图!

网友:
还是细心解决的问题啊。。

网友:
还是细心点好,原来缺时钟屏会闪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