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C466开机后能显示但屏闪?

楼主(2010-10-11):
昨天才接了一台联想旭日C46的机子,开机后屏可以显示但是屏一直闪。我将屏和屏线以及高压板都重新换一遍可以排除上述的问题!后来我认为是主板的问题,但仔细量电压和信号都是正常的,在屏闪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电压和信号有跳动的现象。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是那里的问题,小弟先在这里谢谢啦!
主板
联想

网友:
你确定是屏闪,还是背光闪啊 老大,不就搞定

网友:
你用什么测的主板信号正常?送修维修站吧,用替换的屏试一下,确定故障点了再说吧。

网友:
我自己换了一个了屏测也会闪,我又将这个机器的屏拿到别机器上去试结果显示是正常的!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是整个屏幕闪,还是下半部闪呢。

网友:
先点屏 再确认主板问题。!

网友:
屏我可以确定是好的,因为我换到自己用的电脑上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正常显示。拿我的好屏放到这台机器上试也会出现屏闪的现象。是整个屏都在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