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的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10-11):
今天修了一台845的信步的主板。没有复位后发现内存边上的一个MOS管一端没有电压 输出。我换了这个管子后发现还是不行。各个电压都正常现在还没修出来不知道从那里下手

网友:
是什么管呀如果是下管S极是没电压的,如果是别的管还要测G极有没管制电压。

网友:
先把你的故障描述清楚,POST卡是否跑码?跑什么码?

网友:
你这个搞得不清不楚的,现在的板子到底跑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