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现在都用什么工具拆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10-11):
请问大家现在都用什么工具拆液晶显示器?我一般用的是小一字螺丝刀,不过有时拆的时候会留下痕迹,客户会有点不满意。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工具吗

网友:
我也用小螺丝刀拆,也会留下痕迹,论坛上有人说用机箱前挡板打磨一下,没试过不知效果怎么样。

网友:
找一张  废的 dvd光盘即可。(dvd光盘硬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用镙丝刀下掉所有的镙丝,再用手机用的SMI卡或银行卡等之类的,从液晶显示器的底面缝隙处开始划开一个口,再用另一张卡塞进去垫上,后再划侧边的,最后才是划顶面的。这样基本上看不出有划痕了。不过对于飞利浦的机子,因为它的卡扣是包在里面的,所以还是得用一字缧丝刀,也就不可避免有伤痕了

网友:
在平口镙丝刀头上缠上一层胶纸。

网友:
一般来说,特别难拆的肯定是要留下一点痕迹,我一般是用工具打开一个口之后用手扳开。

网友:
一般用一字起加硬一点的卡片多可以     多不会留下什么痕迹

网友:
一字螺丝刀 配合银行卡 电话卡 会员卡啥的硬卡 多数都没痕迹
有部分壳子直接就可以用手从内侧用巧力拆下的

网友:
我是用铲子,楼下大妈卖馅饼那借一个就好
可好用了

网友:
用螺丝刀。  手机卡很好用的 不是那个小卡  是把小卡弄下来后不要的那个大卡和扑克牌一样的那个。我准备了一打

网友:
你说修过的东西能跟原装的一样吗?

网友:
一般我都用平口和卡来拆多数是用卡

网友:
有专门拆液晶的工具的,不过个人感觉不太好用~~~

网友:
小弟都是用電話卡之類的塑膠卡片
但是遇到特別難拆的機種還是很難用. 例如ViewSonic的VX系列螢幕. 拆解時都好怕把客戶的螢幕外殼卡榫弄斷了

不過這好像多少都會吧. 因為前陣子小弟才把自己的ViewSonic保固內螢幕送回原廠. 修復後收到螢幕傻眼了!
外殼有多處刮傷. 拿起螢幕裡面還有卡榫斷在裡面! 搖一搖斷掉的卡榫就從散熱孔掉出...
早知道就自己處理還比較可靠 = =

网友:
用电话卡划的

网友:
一把一字螺丝刀闯天下。

网友:
用电话卡就可以了。。

网上也有专门的拆LCD的工具。。5块钱吧。

网友:
用暴力,好心烦到底

网友:
我是用一字锣丝刀,和现在到处发的卡片。做不到无痕拆机

网友:
一把螺丝刀,一字型的`还有张那什么男科医院发的打折卡。和银行卡差不多的硬度,还挺实用,用了好几个月了都。

网友:
我前天拆了个飞利浦的,从下面开始拆,费了好大的劲,最后还是从右下角才拆开,把下面的边全部翘坏了,拆开后才知道飞利浦的显示器下面有4个暗扣在里面,只能从旁边或者上面开始拆,教训啊。
我用的工具是一字小螺丝批一个,15CM的小钢尺一把,拆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一字螺丝刀+手

网友:
用刀片也行

网友: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痕迹的,废电路板要比银行卡硬,可以试试

网友:
我们大多是用手掰和拉的,除非少数的是用螺丝刀弄!手掰的不会有痕迹,但是每次掰开,卡子总会断几个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