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Z-MX 不跑马求助

楼主(2010-10-11):
如题 假负载核心电压1.35 复位1.5 能复位 复位脚电压5V PG1.2 时钟0.4 压桥 测灯座都正常 BIOS 是集成在南桥 实在没招了 望高手们给点维修思路
华硕

网友:
没高手指点吗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集成在南桥的BIOS怎么刷呢

网友:
挤压一下CPU座和桥

网友:
LZ。BIOS,集成在北桥,不可能吧。莪还第一次听呢。南桥旁边有没8脚的IC。应该是个8脚的BIOS来的。条件正常不路码先刷个BIOS。压下U座,南,北桥。换IO/

网友:
是啊,目前来说还没有听说有哪一家工厂把BIOS芯片整合到南北桥的。楼主肯定搞错了吧,现在一般都是采用SOP-8或DIP-8封装有BIOS

网友:
如果断线掉件的地方就考虑座 座要是透针的 就考虑北桥

网友:
华硕的945GZ,貌似很容易CPU座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