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15GV 不跑马求助

楼主(2010-10-11):
如题 复位常亮 775脚 不跑码 假负载复位0.25 PG信号0.25 不正常 时钟0.4正常  换8172IO 时钟无果 求维修思路

网友:
CPU供电多少啊?拿灯座测过U座没?

网友:
看一是不是经过一经门电路芯片

网友:
查查BIOS啊,CS脚

网友:
我也有一块技嘉915的主板开不起来,上电电源灯微亮,按开机键没动作。

网友:
楼主这样发帖让我们怎么帮你啊CPU,桥,内存,供电都测了没啊

网友:
这板容易BIOS坏,座子虚焊。

网友:
CPU 内存 全版供电都正常 就剩BIOS 没刷了 感觉不像  原来的故障是CPU核心电压0.5 PWM芯片发热 更换之后 CPU电压正常 变成不跑马了 像做桥 就不知哪个桥可能性高一点

网友:
座子也确实有虚汗 但已解决 故障依旧

网友:
高手在哪里啊

网友:
这个板的通病就是南桥爱坏,BIOS爱坏,不开机时IO易坏,CPU座易虚焊。

网友:
这种主板,我维修过,一次网吧拿来10几个,故障一样,最后我一个也没维修好,现在也没有头绪,想不通,BIOS、IO、桥、座都试过,都不行,什么供电都有,技嘉915GV ,现在我看到头都大

网友:
试问换IO 是不是要换技嘉板上拆的才行呢

网友:
刷BIOS。。。不行再加焊座试一试。。。

网友:
信号查过没有。。。。。

网友:
     技嘉板子爱坏BIOS。 I/O估计不会有问题!

网友:
IO  技嘉的是比较特殊  尤其itE的 技嘉的都是专用的

网友:
别急换。各总线量下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话加焊CPU座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