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HP DV6000 不开机

楼主(2010-10-11):
接到一DV6000AMDMCP67三合一的桥,广达的AT1。插电,所有灯都不亮。拆机,发现桥上的红胶都被吹糊了, 还好其他部份好像没动过。客户说是他朋友加焊的,哈!可以加钱了。先量VIN-4.8欧,大短,唉!为啥加焊。依图纸点位图,找出各电容的位置,并予以检查。当查到1.8V旁的PC58时,发现上面有裂痕,

立刻用2支烙铁将它焊了下来。再量,不短了。这么简单的故障,插电,3V5V都出来了,开机键也有3V。按开机键,一下,二下,第三次时电源灯亮了,接上屏幕,亮了,但心里总觉的不对,果不其然,开关几次后,就开不起来了。但几分钟后又自动亮了。点了一个晚上,都还亮著,但关机一个小时后,就再也不亮了。只好按部就班的慢慢查了,翻开DV9000的上电时序,虽说是Intel的,但是广达的AT5,讯号名称应该是一样的。先确定5VPCU 3VPCU都在,然后第一步查开机键,可动作,第二步查S5_ON,有3.3V,再查DNBSWON#1也是3.3VDNBSWON# 1.6V,不对,怎么会有1.6V的?查DNBSWON#R1493V_S5,这也是1.6V,还好,应该不用动大手术了。 3V_S5是由PQ51产生,控制是S5_OND,因S5_ON正常,范围缩小到PQ8PQ9

往后查,PQ93个脚都是0V,因此PQ8正常。再查+12V_ALW也是0V,继续查源头,也就是ISL6232出来的PR211

它两端都有12V,再查其他的+12V_ALW也都有12V,不用说,锁定PQ9PR54。奇怪,PR54量不到阻值,难道是PR54坏了再加上焊盘也掉了?拿起烙铁,只轻碰了PR54的一个脚,就掉下来了,拿起放大镜细看,果然PR54的左边焊脚不见了,焊盘也只剩下了一个洞。找个电阻换上,再飞线到+12V_ALW,开机亮了,再试机一天都正常。当然中间曾重装显卡驱动,确定显卡正常。

致於为什么PR54会断了,焊盘也掉了,我看了很久,应该不是人为的。如有高见,欢迎发表。

网友:
回复 温哥华 的帖子看了很受启发。我侄子的V5000现在是开机电源灯闪亮,就没有任何动作了。是因为机器没有装电池突然停电后在开机就这样了,应该是哪的问题呢?谢谢!

网友:
直是开了眼了,高手就是高手!希望能向你学习,你是那里的啊?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理论+细心才能做成芯片级工具,客户的朋友估计是修手机的,一来就焊大芯片,哈哈!

网友:
果然是高手学习啦,希望和你成为朋友QQ463818293

网友:
恩,修机子有思路

网友:
高手 佩服-----我顶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思路啊

网友:
  在修供电这块时  ,有图纸好修多了。。。。

网友: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不容易了,佩服

网友:
看了半天没怎么看懂  怎么不把上电时序加在里面那样我们都好看懂了撒

网友:
很好的思路啊。。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是6000还是9000的机器,我下了几个图纸都和你这上面的不一样,楼主能否把图纸发给我一份,在此先谢谢了326069347@qq.com

网友:
最怕碰到这种,有时能开机,并且能正常运行.有时不能正常开机的电脑.
前几天碰到一台方正的电脑,有时能正常开机,有时停在XP的滚动条,直接报价换板了.

网友:
看得懂图纸的人就是牛,轻松就找到问题的所在佩服

网友:
回17楼,DV6000和DV9000主板的尺寸是完全相同的,但因使用不同的CPU或桥,它们的板号是不同的。你可在下列帖子中找到适合你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51089

网友:
回复 网友A:

6000与此相关9000的是完全一样的9000只是多了一个延长光驱接口的小板和一个硬盘接口

网友:
高手,有点详细,谢谢

网友:
你收学徒吗?我根你学吧,

网友:
谢谢高手分享经验  学习啦

网友:
好思路,借鉴

网友:
短路掉点  会不会是有轻微腐蚀加 刚好 有大短  瞬间产生大电流  引起的???

网友:
第二步查S5_ON,有3.3V,再查DNBSWON#1也是3.3V,DNBSWON# 是 1.6V,不对,怎么会有1.6V的?查DNBSWON#经R149到3V_S5,这也是1.6V,还好,应该不用动大手术了。
3V_S5是由PQ51产生,控制是S5_OND,因S5_ON正常,范围缩小到PQ8及PQ9
----看不太明白。楼主在哪搞的时序图啊。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回复 蔡珍礼 的帖子我这有图.

网友:
回27楼,虽不知道原因,但你的说法应该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