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Q不能打开网页

楼主(2010-10-11):
我想问一下。笔记本能上Q.但是不能打开网页。接的是有线路由器。重装过系统之后。还是那样的情况。请问一下。得怎么解决?

网友:
DNS没设置好,重新设置下

网友:
有可能是DNS解析错误

网友:
支持2.3楼的意见

进到路由器的“系统状态”页面,将路由器获得的NDS服务器IP地址数据输入到“TCP/IP属性”的页面中去。OK

网友:
把笔记本的IP地址重设一下

网友(2010-12-15):
不用路由器试一试。

网友:
能上QQ说明IP对了
不能打开网页,说明你的DNS地址错了,
从新设置DNS地址,
问你的网络运行商客服,要当地的DNS就行,
百度一搜,也能找到,
只要能ping通DNS地址就对了

网友:
域名解析错误,重新设置DNS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路由器或都ISP运营商分配的DNS,自己在网卡属性里自定义DNS服务器,可以用OpenDNS或者GoogleDNS都可以

网友:
Google DNS:
主8.8.8.8
备8.8.4.4

网友:
填上DNS就行了

网友:
开始--运行--cmd ---ipconfig 、all
查看DNS   在想楼上说的那样填 就 OK

网友(2013-05-17):
在右下角有个显示网络的地方,无论是无线网络连接还是有线网络连接,右键选择打开网络连接,然后找到本地连接,双击本地连接会弹出一个本地连接属性对话框,然后在对话框中找到Internet协议(TCP/IP)然后双击它,会弹出一个Internet协议(TCP/IP)属性,然后选择使用下面的DNS服务器地址:然后在首选DNS服务器的后面方框内输入8.8.8.8 ,然后点击确定应该就可以了,如果在不行,可以重启你的路由器,直接把它的电源断开10秒后在通电即可,如果还不行,就要检查上段网络状况是否正常,以及上段路由的设置情况,是PPOE拨号方式,还是动态或静态,以及默认网关是不是和你的路由器的默认网关有冲突,就是是不是一样的,不讲了,这牵扯太多东西了,祝楼主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