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通用型液晶高压板图纸(TL494组成的)

楼主(2010-10-11):
组装15寸液晶显示器,黑屏,高压板输入只有3条线,分别为+12V、GND、ENA(开关),开机时ENA有电压跳变,但TL494 9、10脚始终为0V。(直接给12脚(TL494电源脚)加12V也一样,因为ENA信号是通过两只场效应管控制TL494 12脚电压的通断的)
原理图,或者有路过的高手知道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你是什么故障啊!要说清楚故障现象才行啊!494的1脚和16脚直接接地是去高压保护,其他的不知道你故障现象是什么,不好说!

网友:
故障上面已说过,黑屏,灯管不亮。

网友:
开机能看到电脑桌面的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