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硬盘通电累计时间记忆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0-10-11):
有一希捷320G的7200.12硬盘使用时间一年(不是全天开机的),不能读盘,BIOS中也不能认盘,确定是电路板损坏,换了一块电路板(旧的二手板)及原板上的ROM集成块,能读盘了,用HDTunePro测试其中“通电累计时间”为2555小时。
请问此2555小时的通电时间是记录在新换的板上的还是原来的ROM上的?
即此时间(2555小时)是原来板的记录还是新换的旧的二手板上记录?

网友:
好象是硬盘0磁道

网友:
这些信息是存放在硬盘固件里的,而固件是存放在磁盘0磁道以前的,有专门的一个固件区来存放固件

网友:
分区时0磁道会被格式重置(数据恢复为0)吗

网友:
分区格式化后通电时间能置零吗?

网友:
分区后时间不会变

网友(2012-06-20):
这个只能用指令线配合超级终端解决

网友(2012-08-11):
记忆在S.M.A.R.T里,复位SMART就可以清零硬盘的通电时间。
我现在可以清零希捷全系列各种型号,西数部分型号。
清零后软件检测通电时间是0

网友:
真的假的?翻新必备呀。

网友:
硬盘通电时间记忆在 SMART 表中,用专用软件清空 SMART 表即可清零硬盘通电时间、次数等健康值。
需要软件的请M我QQ:345794501

网友:
我想要哦,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