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31M-S的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10-11):
上假负载,CPU上场管的G极有控制S极有输出,但是不停的跳变,从1.5V开始以0.01A两百毫秒左右的频率往上递增,当S极输出达到1.75的时候又跳回1.5V后继续递增到1.75V如此循环。其他电压输出都正常。VID有控制,SS有高电平,IC有供电。CPU有时钟,有PG信号。。换了多个电源IC故障现象一样,纠结中。。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看下IC旁边的位置是D741  的小芝麻管的电压是不是 12 V 12V 5V 此管型号是WW1还有就是在电压IC第37PIN的电压是不是有达到1。2V左右。它到一个电压那  可以用105电阻代,这是我修这种板常修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IC的37PIN有6.09V是不是很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