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1A开机掉点电?

楼主(2010-10-11):
一台天逸F41A进水的,不怎么严重,我修好之后开机之后都正常就是键盘不能用,后来换了个键盘也不行,又猜开换了个开机芯片,还是不行,就把它原来那个上上去,天啊!又能用了,不过它的键盘是坏了,可是装机后进系统掉电。进PE也一样,就是进BIOS不掉。请问实际怎么回事???

网友:
查查温控芯片看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加焊一下南桥试试先,键盘、系统好多问题反映这块板的南桥不太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