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0-10-11):
有一个HP DV1000 笔记本进系统黑屏 但有画面 灯管测过是好的 高压条也测过是好的,问题很怪异,有没有高手知道

网友:
是暗屏吧?是出LOGO的时候正常进系统就出问题了吗?每次都这样还是偶尔?

网友:
这机子的屏接口那里容易出问题,你把板上的屏接口拖一下吧

网友:
谢谢 最后查出是灯管问题 换完灯管后问题解决

网友:
不是说灯管测试过时是好的吗? 所以说测试的时候要仔细多测几次啊。不然要绕很大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