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CPU供电时有时无的故障!

楼主(2010-10-11):
一块华硕P5P800 VM开机时亮时不亮,不亮时,CPU主供电压为0V,电源芯片是ADP3181,换过了结果还是一样,其实这种故障已经遇到几次了CPU供电时有时无,不知到底从哪里下手分析,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差电源管理IC和协控,一般主控IC坏的几率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换了试一下

网友:
人家都换掉了还不行,

网友:
你U座回焊了没啊!还有就是看旁边小电阻阻值正常不。没U电压的时候查下U供电IC的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时有时无注意一下U座有没有可能空焊了,还有就是电源IC有没有空焊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你的主IC出来有没有小IC啊``把管也全换了吧``用灯座试试CPU座咯

网友:
这种时候用对比法好,年有CPU供电时的条件,和没有CPU供电时的条件对比,看下了哪个条件。。。

网友:
桥或者 u虚汗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