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5zg电池问题 求救

楼主(2010-10-11):
本人自己的本 宏基4735zg 就在最近 电池放电只有2分钟  拆开 用表测电池电量有 在网上看应该是刷电池芯片  没有修过电池 请高手指点 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换了电芯再写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里面有两个芯片  不知道那个是  写芯片能不能给个具体方法  谢谢

网友:
在保的机器送维修站不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池过保了

网友:
BIOS电池放电校正一下

网友:
是在bios里对电池放电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