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现在买什么样的编程器好?

楼主(2010-10-11):
偶做维修不久,都是自学的呵呵。一直想有个编程器,第一次买了个G540,加转接盒260元。后悔啊,除了华邦的BIOS芯片能刷,其它的芯片型号几乎都没有,第二次买了个TOP2009,花了700多,结果发现除了SST的支持的多一点,其它的型号几乎都没有象华邦系列的几乎都不支持,,,烦啊。现在的板很多都是小8脚的BIOS芯片了,我的那两个东东好象都不支持,是不是又得下岗了,请教下,时下买个什么样的编程器才合用,不想再花MUNY了。。。呼呼!

网友:
经典的580U是最佳选择,280U也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自己在用的基地UP-490几乎都可以写的

网友:
本店里用的是 恒通 FLASHPRO400 3M的BIOS可以直接刷 一K多点

网友:
多出点血,收个好的。一次到位。 吃过这方面的KUI.

网友:
前几月刚在淘宝弄了个150的,记不清型号了,还行,基本目前遇到的都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