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KBP206G桥堆。怎么样测量好坏

楼主(2010-10-11):
联想的液晶。大电容没有电压。开关管坏了。换了一个。现在与KBP206G连的一个色环电阻也击穿了。那这个KBP206G怎么测量好坏呢

网友A:
桥堆
黑笔接正极,红笔量其他脚,阻值为300到800
反过来均为无穷大   其他任意两脚也为无穷大。
相通的则为坏   桥堆要坏的话,保险必坏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数字表,指针表的表笔正负刚好相反。

网友:
呵呵!换了吧兄弟,2A600V的

网友B:
哦。桥堆没有换。测过了正常。再说的保险管也没有坏。桥堆应该也不会坏吧

网友:
四个二极管。。有四组数值。。

多了少了都不行吧。

网友B:
现在 。220V交流。还有。300v直流都有了。但是。12V,5V没有输出压。开关管换了。IC没有换。型号是2306D。没有找到同样型号的。有什么型号可以代换吗

网友(2015-02-19):
引用 网友A:
桥堆
黑笔接正极,红笔量其他脚,阻值为300到800
反过来均为无穷大   其他任意两脚也为无穷大。

保险坏的话,一般是市电工作输入电流值超过本身载流值正常范围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 。220V交流。还有。300v直流都有了。但是。12V,5V没有输出压。开关管换了。IC没有换。型号是2306D。 ...

只要信号引脚定义相同就能代换,开关管损坏一般是IC问题引起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桥堆没有换。测过了正常。再说的保险管也没有坏。桥堆应该也不会坏吧

这是肯定的,保险丝本身熔断电流值大于额定工作电流值,熔断电流值可以理解成市电工作短路通过保险两端产生的电流值大小。